[求助] Zync7000 XC7Z045 Vivado下的bit文件无法烧写

楼主(2016-05-29):
大家好: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Vivado下建立工程,生成的bit文件无法烧写的情况,用SDK下Program FPGA工具和Impact工具烧写都不行,烧写进度走完后只是报DONE信号没有拉高,没有其他提示信息。

    使用的FPGA是XC7Z045,比较诡异的是,在ISE下建立的工程,生成的bit文件就可以,无论用什么烧写工具,但Vivado下建立的工程生成的bit文件都不可以。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Vivado设定的问题?
用的是开发板吧,用没用套件里带的project试试

网友:
换个IS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