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生成的calibre进行后仿遇到问题

楼主(2016-05-29):
后仿DC时,我如何看到版图上某个节点对应的DC voltage?这对我判断版图对称性是否足够好很重要,谢谢大神不吝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libre pex看版图节点电阻电容到时可以 直接看电压就不行了,自己大概的算算。
倒是QRC 把后抽取结果导入schematic中再仿真,电路上找节点电压再通过schematic反标版图 应该是可以的。

仿真的话QRC starRC 还有calibre的perc 都比calibre pex 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通过calibre后仿DC已经可以看到各节点的DC值了,也可以看到管子的op值。我是通过生成calibre schematic view type形式的网表进行后仿的,然后进去可以看到各个管子的状态。现在碰到的问题是assura和calibre的DC后仿差别有点大,再找找原因。您推荐的perc后面我也会学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