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峰化

楼主(2016-05-29):
inductive peaking techniques  各位电感峰化具体是指什么,找了很多资料也没发现,有谁能解释一下吗?以及应用的场景?

网友:
Thomas Lee那本射频书上就有,其实很简单,就是LC做负载。L提供一个零点,C提供极点,形成带通的Peak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為了再把頻寬往外擴大的手法,很多EQ都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