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个LDO并联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6-05-29):
想请教下高手,由于芯片的电流很大,我现在想用10个LDO并联来给芯片内核供电(LDO分布到不同位置,以防止热点出现),这样LDO会不会因为10个并联而出现稳定性问题?因为考虑到工艺等随机因素10个LDO生产出来之后输出电压可能不同,10个有一定偏差的输出电压并联在一起,会不会导致LDO出稳定性问题?另外如果要模拟的话,高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来模拟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明明是把功率管加大10倍就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管加大十倍怕电流过大 局部过热把芯片烧了 不然也不这么纠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大的电流

网友:
10个LDO的参考不一样,反馈不一样,出力不一样。不如一个10倍能力的

网友(2022-04-18):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采用的什么方案 ?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