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 MOS管

楼主(2016-05-29):
请问:在做ESD 防护的时候,MOS 管的 漏极 上的 contact 到 gate 上的 这个间距拉大可以增强ESD的保护能力,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两个原因:
            1,单管过电能力增加
            2,多管开启更均匀

网友:
拉开孔到栅距离(最好铺上SAB或POR)增大漂移区电阻,相当一在漏端串了小电阻,它会起到均流的作用,利于mos均匀开启,至于说增强单管过电流能力是指漏端拉开后面积变大,散热能力增强,同等电流下不易被热烧毁。

网友:
请问三楼POR这个层次哪家工艺里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POR 哪个foundry有这层

网友(2016-06-28):
应该是RPO吧!和SAB差不多,不同FAB叫法不同,记得好像UMC叫SAB,TSMC叫R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