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让输出波形电压可调几个值,一般通过哪些结构可以实现?

楼主(2016-05-29):
想让输出波形电压可调几个值,一般通过哪些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
太笼统了。什么样的波形?那些电压需要调?共模?幅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比是两个方波叠加会产生有4个值的方波波形,我就是想固定其中中间两个电位,让其他两个电位实现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