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版块空缺中,我可以申请当版本吗?

楼主(2016-05-29):
如题!专门画板刚刚十年,可以胜任吗?

网友:
标题有错别字

网友(2016-08-03):
我支持你做版本

网友(2016-10-08):
刚安装好cadence16.6的破解版,然后随便打开一个组件,然后点击cancell,然后就会出现the licence requist was cancelled by the user的提示。如图所示,打开一个ord capture的选项,然后出现一系列的组件,然后我直接点击ok按钮下面的cancell按钮,就会出现提示,这要如何解决?求大神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