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才能实现电流可调?

楼主(2016-05-29):
电流可调,怎样可以实现,请给个建议线索呗

网友:
current-steering DAC is a solu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原谅我无知,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current-steering DAC,只看懂了数模转换器,这是什么东西,能详细讲讲吗?谢谢我之前设计是想用多个开关分别控制不同的镜像结构太复杂麻烦了

网友:
楼主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功能?最好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也是给你说了电压可调,就想通过电流可调来实现最终电压的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