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simulink得到如图所示的相位噪声曲线

楼主(2016-05-29):
仿真PLL的时候,如何获得各个模块对于整体相位噪声的贡献?
有没有合适的参考文档推荐的?O(∩_∩)O谢谢

楼主:
顶顶自己的帖子,希望达人过来指点下。O(∩_∩)O谢谢

网友(2017-01-13):
这种图我目前知道两种实现的过程,两种都是基于传输函数,首先通过仿真得到噪声的数据,然后再通过噪声传输函数,叠加出最后的噪声。叠加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matlab代码实现,一个是通过excel来实现。

网友(2017-04-11):
verilog A就可以了啊,这个用不到matlab。

网友(2017-06-22):
你好啊  我一个matlab小白 请问如何构造一个具有相位噪声的信号,以及如何观测一个信号的相位噪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