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各位大神!!!!!!!

楼主(2016-05-30):
做带隙基准源,其中有一项指标为 :电压调整率低于5ppm/V,这个如何做到,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很急。跪求啊!

楼主:
本人是新手,还望大神们指教啊!

网友:
类似于PSRR,把OP的增益或环路增益做高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那运放大概的增益为多少呢,只与增益有关吗?我的运放大概有100dB,够不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推导一下传递函数,OP的增益与之成真比,当然还有其他项在里面。你根据你的传递函数然后来分配指标,100db的增益通常是足够的。不过5ppm/V的指标也是有点高,你确定没搞错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我的运放的仿真图给你看一下,我觉得好像不太好,是开环仿真 屏幕截图(11).png ,好像低频太陡峭了。希望大神帮帮忙,的确是5ppm/V.

网友:
:有人知道吗?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主极点频率那么低?那得多大的电容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低频太陡峭了,是主极点频率很低,你可以从0.01Hz开始仿真,就可以看到平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会有影响吗?如何调整,是不是宽过长的的表现,要进行并联

网友:
你的线性调整率指标肯定不对,这有点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啊,指标里都写得

网友:
还好吧。按照5ppm/v的要求,我认为你的运放增益得达到120db才够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啊,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