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问题

楼主(2016-05-30):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用Layout XL调器件,画完之后最外围有个紫色框,这个框做什么用,叫做什么,如何去掉,因为下一层调用的时候很碍眼。谢谢了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 64 位-2016-05-30-14-06-19_看图王.png

网友:
这应该是prbndry吧,XL的时候有个对话框不要选这个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新调出来的器件,点掉Boundary就可以了。但是画好的怎么去掉。

网友:
直接删除掉就好了啊,可能你的LSW里隐藏了这个层次,打开就好了

网友:
右键  选择boundary可选中状态 点中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谢你 ,在LSW把prboundary这个层添加出来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D:
在版图空白处右键,单击“Make PR Boundry Selectable” ,再单击那个框就可以选中了,然后就可以删除

网友:
LSW面板,菜单Edit->Set Valid Layers,找到prBndry,选中,即可对prBndry进行编辑了

网友:
蹭点财富了

网友:
把隐藏的图层放出来就可以选中删除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啊,留着挺好的。
在往上一层拼接布局中就很有用,XL模块及拼接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不仅仅是器件调出来那么简单。cadence6.16及更高级版本的XL对应差分对及电流源有快速匹配布局线加dummy 的功能。很逆天。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是工具modgen,但不是太会用,要是有教程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
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来看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Layout-XL状态下,鼠标右击空白,出现“Make PR Boundry Selectable”,选择,删掉即可

网友(2016-09-22):
回复 网友E:
你好,想咨询一下你说的IC6.16 中怎么操作,才能使DUMMY管子快速匹配呢?

网友(2016-11-02):
哎呦!可算找到个有用的,请问怎么用Layout XL 调节器?
麻烦大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这些功能都怎么用呢?
我很想学习,最近老大然给我查资料,可我没查到什么啊!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D:
在版图空白处右键,单击“Make PR Boundry Selectable” ,再单击那个框就可以选中了,然后就可以删除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