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信号

楼主(2016-05-30):
看见一个赋值是这样的assign rgmii_rxclk_n = rgmii_rxclk;rgmii_rxclk是时钟信号,这样的赋值得到的rgmii_rxclk_n可以用来做时钟信号吗?这种综合出来应该是个反向的时钟buffer,这个buffer是CMOS反相器吗?

网友:
assign B_n = B 综合出来是buffer不是反向器,不能因为信号命名中有 _n你就说是反向器啊。按你的逻辑,要是命名assign B_X2 = B,岂不是可以综合出2倍频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