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极点个数的问题

楼主(2016-05-30):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LDO的文章一般都讲在未补偿时LDO有2个极点:
运放的输出点一个,输出output处一个。

传统的带外部cap的LDO由于在输出点加了个大电容,因此主极点为输出点。
利用ESR零点来和运放输出点的极点做零极点cancel。

我的问题是,一般运放为了增益,会设计为2级。
那么这个2级运放需要像一般的OP那样做弥勒补偿吗?
如果有弥勒补偿的话,运放第一级的极点比运放输出的极点频率会更低。
那ESR零点补偿的是这个运放第一级的极点吗?

网友:
一般是2级运放有米勒补偿就可以了,不外接电容。

网友:
你把EA和LDO环路割裂了

其实应该把环路当成一个整体。

除非你的LDO中放大器闭环来做。

网友:
1. 外掛電容是為了穩定,也是為了減少ripple
2. 若無MILLER CAP,則量測時易不穩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要用两级放大器做LDO的话,不要用milier补偿。milier补偿的PSRR极差。建议使用Ahuja compensation。你可以去IEEE上搜一下好多这种结构。另外推荐你一个公共账号,介绍的都是这种非常基础知识的

网友(2019-08-19):
mark一下,以后有空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