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自动插入的Buffer在DEF网表中没有VDD和VSS端口

楼主(2016-05-30):
U301 NBUFFX8_RVT

U301 NBUFFX8_RVT

U301 Y

U301 Y

U301 A

U301 A

如图所示,这个名为U301的Buffer就是ICC在布局布线优化时自动生成的,但是只有输出Y和输入A两个端口,没有查到VDD和VSS端口,也就是说U301没有供电。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看ICC的脚本, 我可以在后面贴上。

网友:
插入buffer后有没有derive pg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试过了在place_opt和route_opt命令之后,再derive_pg_connection和create_power_straps,结果是生成DEF网表中所有的元件都没接VDD和VSS端口,没有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试过了在place_opt和route_opt命令之后,再加derive_pg_connection命令,结果生成DEF网表中所有的元件都没有连接VDD和VSS端口,没有供电。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2022-06-14):
请问后面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