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WaveScan画gm/Id

楼主(2016-05-31):
关于gm/id和gmro与变量宽(ww)的关系

关于gm/id和gmro与变量宽(ww)的关系

怎么样将两条线合成一条线,以gm/id为横坐标gmro为纵坐标。
急!急!急!。。。。。。。

网友(2016-12-1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改变不了横坐标,试了plot vs还是没变化

网友:
请移步到模拟电路设计区,这里估计会的少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没有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没有画这个,画了他们各自与宽W的关系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我试了好几次,也不行,后来就用过驱动电压当中间变量,用两个图来确定了,就是没有那么直观,但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