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源完整性

楼主(2016-05-31):
看到一句话:通过增加电源与地之间的容性耦合,可以帮助滤除电源中的交流波动?我的问题:为什么电容就可以滤除交流波动呢?刚开始学,不清楚,希望有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2016-08-01):
純推不下

网友(2016-10-13):
有关电容的使用都是一个原理,电容的充放电,你可以搜一下电源完整性分析于博士写的,百度就有,有详细计算和说明

网友(2017-06-13):
增加電容耦合就是降低了電源的高頻阻抗,提供了電源中高頻成分通向地的低阻抗通道,即濾除交流波動;而電容直流阻抗相當於無窮大,即不會對直流成分造成影響。。

网友(2021-06-24):
想简单点就是   Z=sqrt(L/C)

网友:
电容对交流信号是导通的, 所以高频信号就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