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懂晶振的XDJM吗?

楼主(2016-05-31):
一个石英晶体振荡器,比如说 24MHz,它的等效电容,电感,取值是恒定的,还是变化的?比如是等效L=10.1mH,C=4.35408fF,还是等效L=20.2mH,C=2.17704fF,或者其他的取值?

楼主:
意思是一个频率恒定的crystal,他的等效电感L和电容C是怎样确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个晶振厂商可能有些许变化,不过偏差都不大。参数基本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了,真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