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一个tcl脚本

楼主(2016-05-31):
可以将一条或多条 时钟上的reg高亮出来的tcl脚本

网友:
set clock_pins ""
foreach_in_collection pin [get_pins -hier *] {
               if {[regexp CLK_NAME[get_object_name
                 [get_attribute $pin clocks -quiet]]]} {
                   append_to_collection clock_pins $pin
                 }
               }
foreach i [get_object_name [ get_pins $clock_pins]] {
    change_selection [get_pins $i ] -add
}

网友:
fixed new one:
set clock_pins ""
foreach_in_collection pin [get_flat_pins -filter  "is_sequential==true"] {
               if {[regexp CLK_NAME[get_object_name
                 [get_attribute $pin clocks -quiet]]]} {
                   append_to_collection clock_pins $pin
                 }
               }
foreach i [get_object_name [ get_pins $clock_pins]] {
    change_selection [get_pins $i ] -add
}

楼主:
谢谢大神!!!明天去看试下

网友:
set clk_name xxx
change_selection [all_reg -clock $clk_name]

网友:
请问,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你想要做什么?

楼主:
忘了说了 我用的是encounter 楼上的好像是icc的吧 在encounter里 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