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pcie gen3 endpoint dma 仿真求助.

楼主(2016-05-31):
小弟现在在仿真自己写的pcie dma模块,主动发memory读写操作到IP core 的rq接口,发了几包之后,rq的ready信号就不拉起来了,并且对端root的user interface没有包接收,有人对这块熟悉吗?

楼主:
就没人知道吗,求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检查以下几点:
   1.  link up了么?包括物理层的和链路层的。   2. 配置是否正确,主要是EP/RP的bar空间。
   3. EP发起的读请求,是否指向了正确的BAR空间呢?还有EP的读请求数据包的大小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1、link up确认是link上了的,RP发送Memory WR/RD包到EP,以及EP回复完成包都正常2、RP/EP的配置有哪些,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3、EP发送的地址是随便填的,一定要指向RP的BAR空间吗? RP的BAR空间怎么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地址随便填是不行的,不是指向RP的BAR空间,而是指向RP的memory base和limit之外,这样RP才能收到,否则RP就丢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P的memory base和limit之外  这个怎么查到? 我现在是用的xilinx pcie gen3生成的ip,example设计里生成的仿真RP模型,这个怎么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发了几包之后,rq的ready信号就不拉起来了,IP输出的信号也看不出什么错误?

网友(2016-11-28):
楼主最近小弟也在学习gen3 dma传输 方便提供一下工程么 27131927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小弟最近也在学习gen3 dma的传输  方便提供一下工程么 27131927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2017-06-20):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1-24):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ed the same problem, could masters shine some light, many thanks

网友:
Check if root post has enabled EP's "Bus Master Enable" bit in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space.

solarj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