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减contact and via

楼主(2016-05-31):
是否有可以快捷加减contact and via的 脚本?这个功能在需要打很多孔的时候,会很方便。

网友:
可以写的dbReplaceProp 里面的参数 就能实现。

网友:
你可以用leGetcontactnamearry 得到lib下的contact name
对你选择的contact  dbReplaceProp (x  x  x  x) 中参数row col 进行+-1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