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设计时出现的相位裕度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6-05-31):
全差分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500MHz,相位裕度要求是56。设计所用的第一级为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第二级为共源级结构,第一级和第二级中间采用了密勒补偿,现在负载电容0.3pf时相位裕度只有40。增益与单位增益带宽都刚好满足要求了,请问怎么在不减少前两个指标的情况下增加相位裕度?

楼主:
跪求解答!!!!!

网友:
推远次极点位置
你的Cc CL都不能动的话 只能增加输出级gm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极点在第一级,如果第二个基点应该是gm2/CL。所以可以增大gm或减小CL。然后零点的位置在gm2/Cc,可以增大gm同时也是可以推远零点。所以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你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微信账号,它主要根据不同的项目总结出来的经验进行分享,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增加输出级gm的话会降低单位增益带宽,现在CL的值已经很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回复错了,是我。哈哈。增大gm怎么会减小贷款增益呢?你的带宽增益不是取决于你的第一级运放么。

网友:
增加第二级gm,外推次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增加宽长比的方法增加跨导么?调节以后仿真结果是相位裕度下降了。理论上的单位增益带宽是第一级输入管跨导与Cc的比值,但实际的仿真结果也不是这样。另外现在尝试着去掉负载电容,相位裕度上升到47,还是不够高,请问这是寄生电容造成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持宽长比不变,增大第二级偏执电流。但是要保证他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