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OA CHC/CHI 解释

楼主(2016-05-31):
大家好,

在选择电源的PowerFet(如LDMOS)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LDMOS的可靠性,这就会设计到器件的很多参数比如BVDSS,BVDII,还有LDMOS的CHC,CHI,SOA等等,看得我有点晕,哪问问大神麻烦给解释解释?怎么选择才能保证芯片的可靠性,同时又不会over--design?

几个名词解释:
BVDSS    Drain-Source Breakdown Voltage(off state)
BVDII      Drain-Source Breakdown Voltage(off state)
HCI         Hot Carrier Injection
CHC        Channel Hot Carrier
HE-SOA   Hot Electron Safe Operating Area

几个图形:
12V LDMOS SOA 图:

HCI:为什么会定义0.2年?

SOA:

网友:
hot carrier,热载流子啊,你VDS电压很大,意味着耗尽区很宽,此时这里的载流子速度饱和,即电场对载流子的加速和载流子在耗尽区(晶格碰撞或者其它引起的阻力)减速相当,大量的能量消耗在载流子和晶格的碰撞上,碰撞激流久了,就容易坏。
    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你知道怎么选择PowerFet 吗?比如选择使用于VIN=17V ,max current =5A 的BUCK中使用的HS and LS 的PowerFet

楼主(2016-08-02):
有没有大侠在这方面有些心得体会的?能guide 下小的吗?

网友:
你这是啥工艺?

网友(2021-09-29):
用HCI选直流耐压,用SOA选瞬间耐压

网友(2024-12-25):
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