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网卡数据读写

楼主(2016-05-31):
有谁做过PCI网卡,请教个问题:CPU一侧何时进行数据读,何时进行数据写?
如果CPU侧接收数据buffer可以缓存的数据多,是不是就一直接收数据,这样发送侧是不就会导致“饿死”?
还是接收到一个阈值,就转向发送?
总之,接收和发送如何仲裁?请教做过的给予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是说PCIE的ordering吧,记得有一节讲到这个的。你去翻翻basespec,讲order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