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SMC13_Digital工艺库 的疑问,求助!!!

楼主(2016-05-31):
小弟最近用上述GSMC13_Digital工艺库做数字后端的时候发现库的文件不全。    我用的是synopsys公司的ICC进行CTS时,因为库中没有.tluplus或者.itf以及mapfile导致无法继续。。。。
    后端TECH文件夹只有以下的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过这个工艺库啊???

  Tech File Release Notes

VeriSilicon GSMC 0.13um Library
******************************************************************************************
*
*       Version : 1.001
*
*       Date : Nov.27, 2012
*
*       Release Description :
*
*       This is the 1.001 version VeriSilicon GSMC 0.13um Library Technology File directory.
*       The files are applied to develop the library or applied together with the library
*       when customers develop designs based on VeriSilicon products.
*
*       Version history :
*
*       Version      Date            Changes
*       -----------------------------------------------------------------------------
*       1.001        Nov.27, 2012    1. Copied from v1.0
*                                    2. Version1.001 release
*       1.0          Jun.29, 2012    1. Version1.0 release
*       0.0          May.30, 2008    1. Version0.0 release
*
*******************************************************************************************

Files Description:

1. Following files are provided by VeriSilicon:

   (1) Apollo/Astro technology files
       gsmc13_apollo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4.tf    (top metal is metal4)
       gsmc13_apollo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5.tf    (top metal is metal5)
       gsmc13_apollo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6.tf    (top metal is metal6)
       gsmc13_apollo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7.tf    (top metal is metal7)

   (2) Apollo/Astro GDS layer mapping files
       gdsLayers.map  (stream in layer mapping file)

2. Following files are provided by GSMC:

   (1) Calibre Antenna command files
       GSMC_A013S7G0_ANT_DRC_Cal.cmd    (top metal is metal4, 5, 6, 7)

   (2) Calibre DRC command files
       GSMC_A013S7G0_DRC_Cal.cmd    (top metal is metal4, 5, 6, 7)

   (3) Calibre LVS command files
       GSMC_A013S7G0_LVS_Cal.cmd   (top metal is metal4, 5, 6, 7)

   (4) Virtuoso tech file, mapping file and display file
       GSMC_A013S7G0_Virtuoso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500.tf
       GSMC_A013S7G0_Virtuoso_500.map
       GSMC_L013S8G0_display.drf

   (5) Antenna clf files
       GSMC_A013S4G0_ANT.clf    (top metal is metal4)
       GSMC_A013S5G0_ANT.clf    (top metal is metal5)
       GSMC_A013S6G0_ANT.clf    (top metal is metal6)
       GSMC_A013S7G0_ANT.clf    (top metal is metal7)

3. Following files are VeriSilicon Virtuoso mapping file and tech file
       gsmc13_opus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4.tf    (top metal is metal4)
       gsmc13_opus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5.tf    (top metal is metal5)
       gsmc13_opus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6.tf    (top metal is metal6)
       gsmc13_opus_file:///C:\Users\Mcgrady_shuo\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m7.tf    (top metal is metal7)
       gds2gsmc.map

网友(2018-03-05):
upload pdk and libraries

网友:
有些可以自己生成,有些找foundary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