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共模输入范围计算和仿真为什么差的多?

楼主(2016-05-31):
如果所示比较器输入级,共模输入范围Vinmax=Vdd-Vds2-Vds1-Vth1=5-0.15-0.16-0.53=4.16V
仿真图上看,大于2.4V后,输出就偏了,说明共模输入范围只到2.4V?

网友:
会不会是2.4V以上时候增益变小了呢?DC仿一下看看各个直流工作点增益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计算的是输入范围,但是当你测试的时候是buffer的连接方式。如果你的输入范围大于你的输出范围的话就会在电压超过输出范围时,输出电压就开始逐渐跑偏。建议关注一下这个公共账号,里面会有介绍这些基础知识。

网友:
差不多啦,只有PMOS INPUT PAIR啊

楼主(2018-05-04):
那计算的这个输入范围怎么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