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比较器失调问题

楼主(2016-05-31):
SAR ADC中,比较器两端共模信号变化范围轨到轨(mismatch会随共模电压变化),如果比较器mismatch在0.6LSB,请问这个mismatch会对系统性能造成多大影响,谢谢!

网友:
1. Mismatch 不会随共模电压变化, offset会
2. offset 也分layout induced 和variation induced. 如果是layout induced 还好,不过看你的应用是否可以接受;如果是variation induced, 那就最好不要missing code,其次看你INL DNL 要求怎样把。

总之,看应用。
--没做过SAR, 还请各位司机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1.不好意思,打错了,是offset.  2.共模电平变化时,offset的变化会达到missing code的地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offset会随共模变化,而共模变化也是由于不同的输入电压引起的,如果最低输入与最高输入时offset只变化0.6LSB,不会引起missing 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一般比较器共模电压造成的多余offset是单向的。对于使用多个比较器的情况(如flash)可能就是问题了。

网友:
0.6LSB
那要先把它降下來,不然ENOB會少哦

网友:
0.6LSB
要把它降下來,不然ENOB會至少減1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吧?ENOB 要看动态的offset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找不到测试动态offset的方法,也不知道它变化情况是怎样的。比较器输入级有加电流源的。

网友:
方便咱们交流一下啊,我的SAR ADC 比较器失调校正也头疼呢

网友D(2016-08-11):
比较器失调,等效于最后量化曲线上的总失调。只要他是个固定值,总有办法可以消除,软件硬件都可以做。
当然,对于不同的共模电平,失调不一样,这个才是问题的重点:
要么你想办法,让共模电平不变;
要么你把这个等效为一个噪声,把它做得足够小,代入系统模型,看看信噪比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2017-12-05):
SAR ADC中比较器失调问题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失调,等效于最后量化曲线上的总失调。只要他是个固定值,总有办法可以消除,软件硬件都可以做。
当 ...

确实,共模变化导致的动态失调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