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时序分析和动态时序分析

楼主(2016-06-01):
大神解释一下静态时序分析和动态时序分析的区别?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是采用穷尽分析方法来提取出整个电路存在的所有时序路径,计算信号在这些路径上的传播延时,检查信号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是否满足时序要求,通过 对最大路径延时和最小路径延时的分析,找出违背时序约束的错误。它不需要输入向量就能穷尽所有的路径,且运行速度很快、占用内存较少,不仅可以对芯片设计 进行全面的时序功能检查,而且还可利用时序分析的结果来优化设计,因此静态时序分析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到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验证中。
动态时序模拟就是通常的仿真,因为不可能产生完备的测试向量,覆盖门级网表中的每一条路径。因此在动态时序分析中,无法暴露一些路径上可能存在的时序问题;
也是网上看到的,多多交流

网友(2017-02-22):
Timing Analysis can be done in both ways; static as well as dynamic. Dynamic Timing analysi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input vectors to check the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s in the design. Basically it determines the full behavior of the circuit for a given set of input vectors. Dynamic simulation can verify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esign as well as timing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if we have 100 inputs then we need to do 2 to the power of 100 simulations to complete the analysis. The amount of analysis is astronomical compared to static analysis.Static Timing analysis checks every path in the design for timing violations without check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esign. This way, one can do timing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same time but separately. This is faster than dynamic timing simulation because there is no need to generate any kind of test vectors. That’s why STA is the most popular way of doing timing analysis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2017-10-10):
好东西,挺有意思,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