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否可以用求自相关函数的方法来求功率谱?

楼主(2016-06-01):
这个是否可以用求自相关函数的方法来求功率谱?

网友(2016-07-08):
最简单方法是2个差分方程获得2个系统传输函数,yt可以认为是Wt激励这两个系统级联输出得到的,功率谱就是级联系统的功率谱

楼主:
嗯,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前有个定理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