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都会升高

楼主(2016-06-01):
FPGA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都一定会升高,如果温度没变化就说明它没工作。可以用这种方法判断FPGA是否正在工作吗?

祝大家六一快乐!!

网友:
e      个人认为这个方式不准确吧     只能参考咯

网友:
什么都不干,通着电 也发热吧

网友:
可以的;只是准确度不高。
如果功耗大还是可以的;
如果功耗小,测试准确度不高;
另外,测试时间的长短,还需要实际调试掌控;
总体来说,这种方法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