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问题

楼主(2016-06-01):
求助  你们有没有出现ICC  绕线后,一根net看上去断成2断,其实他是通过cell内部的metal链接起来的,如下图

这是什么设置导致的?

这么做有啥好处?或者会引起啥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多个loading,而且在不同区域,绕线的时候从同一个pin的不同位置连得net

网友:
没啥问题吧 物理连接实际上还是有的

网友:
没啥问题,工具识别出单元里PIN的金属范围,然后自己选择合适的绕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