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器件dcm连接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6-06-01):
最近在测试中遇到两个怪事(spartan3e器件)。    第一个是:只有一个时钟输入clkin,需要两个不同倍频系数的输出,因此用一个时钟管脚驱动两个dcm,在约束中让clkin不走时钟网络,测试结果正常;然而我想只对clkin做频率的约束,所以调用了一个ise自带的串联的dcm,同时在ucf中增加了clkin的约束,编译完成时序分析显示slack充足,但是实际测试缺出现问题了。
    第二个是:我都采用一个时钟管脚驱动两个dcm,然后一个逐个在ucf中增加了dcm输出的约束,编译结果显示时序没有问题,另一个不添加约束。测试结果是添加了约束的反而功能异常,未添加约束的功能正常。
    用chipscope抓取第一个中两种dcm的连接方式的输出时钟,频率显示与dcm配置的一样。
    不知各位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帮忙分析分析故障在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