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的問題

楼主(2016-06-01):
請問一下 PEX 的inputs那邊的file 是要放 自己的元件圖轉的netlist 還是 lvs過後所產生的sp黨我同一個電路  用過兩種方法
但是用lvs所產生的sp  PEX 都會有error
      用自己的netlist 就不會有這問題

還有問一下 lvs 產生的sp 是要做甚麼用的

网友:
我先说一点 LVS不是产生spice,LVS的过程就是schematic和layout分别提出的spice进行比照的过程

楼主:
這個我知道  但是 lvs產生的 sp 也是schematic和layout  依照你layout 結果  所產生的sp  (所以lvs 過了 就代表 依照你layout的sp 會與schematic 的是一樣的

网友:
lvs 抽出的.sp 可能會抽到空的.subckt, 或者其他的問題. run pex 還是用電路圖轉的netlist 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