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设计

楼主(2016-06-01):
最近设计一个sar ADC不知道从何入手,是先设计比较器还是先设计dac还是先设计sar寄存器。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先看书,或者先找个例子,依葫芦画瓢

网友:
皆可啦
先把規格,目標訂出來
這樣才知道要什麼樣的電路,
不然就照論文規格,或同學的模擬一個囉

网友:
先整体分析下SAR逻辑原理,粗略的搭一个可以实现功能的ADC。再分析性能要求,对开关,比较器,放大器以及逻辑电路仔细研究下

网友:
先做传统结构SAR ADC,理解了详细的工作原理和逻辑关系;
然后根据标要求设计满足要求的ADC~

网友(2016-12-02):
同感同感

网友:
如果都不理解原理,何谈设计,肯定要先找一个类似的搞懂才行吧

网友:
噪声+失配->电容阵列,是否校准
速度+噪声+失配->比较器功耗,输入管尺寸
电容阵列,速度,工艺->sar逻辑

不过据说sar的难点在版图

网友(2017-04-19):
请问楼主,你找到简单的例子了吗?就是可以对着抄,然后出功能的,完全不知道SAR logic这一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网友(2017-09-21):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3版)

网友(2017-10-21):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噪声是指哪一个模块的噪声,电容阵列?比较器?以及这些噪声怎么测出来呢

网友(2017-12-03):
SAR ADC设计

网友(2018-01-17):
回复 网友A:

  请教SAR 版图方面难点和重点在哪里?没有这方面资料,想请教一下

网友:
要先定目标,比如分辨率、速率、需要达到的精度、输入信号幅度,选定结构,再然后选工艺。

网友:
先做系统建模(当然需要调研结构),然后看各模块电路功能对目标的影响。电路设计很简单。我单位有大量ip可转让,有14位SAR

网友:
请问楼主,你找到简单的例子了吗?

网友(2018-02-24):
先把系统搭起来跑跑仿真

网友: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啊,求带。。我毕业设计就是做一个SAR ADC,还要弄个噪声整形,现在还在SAR ADC上卡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做好了吗。。。本人大学毕业设计就是这个题目,SAR ADC,还要弄个噪声整形。。。现在还在SAR ADC 上卡着。。求带,认真脸

网友(2018-03-29):
回复 网友C:

能否请大神分享几个12bit的SAR ADC的电路IP呢,刚入门想依葫芦画瓢学习一下

网友(2020-12-31):
study theory and 先设计dac is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