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这个adc频率不同会影响LDO的输出也不同,可能是版图问题么?

楼主(2016-06-01):
这个adc频率不同会影响LDO的输出也不同,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最佳答案

网友:
查一下 clock及ADC输出 信号在模块之间用没有跨模块走线,看看 跟 Vref 信号 及其滤波电容 有没有 并行走线 或者跨过电容。
再看看LDO反馈采样点是不是从PAD点接入。
再查一下 reference 和bandgap 有没有受 clock 及ADC 输出的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好,另外GB是笔误吧,应为BG

回复 网友A:

楼主: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clock变的时候,LDO输出不变,只有ADC频率变化的时候,LDO才变;
每个模块布线的时候都有屏蔽层,应该不会在上方走线的;
电容都在每个模块内部,VREF输出不会在模块内部走线,所以应该没有跨过电容;
LDO的反馈采样点是纸哪一点?两个电阻中间反馈回运放输入端的那点?如果是这点,没有接PAD;
bandgap输出测试不到,只能看到后仿时,adc时钟相差十倍,VBG差了0.11mv,LDO输出分别差了0.03mv,0.15mv,而实际测试时LDO输出相差20几mv~

网友:
20多mv我觉得很小了啊,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觉得adc的数字 输出影响了 reference 到 LDO 的Vref 信号,查一查模块外围连线,查一下adc和LDO里面的连线或布局!

楼主:
20多mv我觉得很小了啊,

回复  istart_2002
引用 网友C:

这是只有1个AD工作的时候,如果两个AD同时工作,1M和7MHZ能差100+mv;而且差了20mv也至少少了2bit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个人觉得adc的数字 输出影响了 reference 到 LDO 的Vref 信号,查一查模块外围 ...
引用 网友D:

ADC 的逻辑部分确实是挨着bandgap,但是仿真看不出来影响啊;后仿都是各个模块单独加的后仿网表,体现不出来模块间连线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一些建议:
1 看到好像加了metal dummy 确认一下 dummy metal 有没有覆盖到你的一些关键信号线。
2 确认一下你们后仿真所提取的文件 RC 是用何种方式,有没有包括各信号线之间的电容。你们用的是什么工艺,提取的工具又是什么。提取RC的形式又是什么,寄生电阻电容 的阈值有是什么。提取是 温度设置在什么温度。这些没弄清楚之前不要太相信后仿结果。
3 先人去分析带来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再结合版图来查找问题,最后通过后仿 或模型仿真来证实。

其实前面看到有人说到了 在查版图的一些关键地方了。

debug 是designer 的事情,layout起协助作用。

楼主:
1.线密密麻麻的,完全看不清啊,只看到一个bandgap到adc的线,M4下有M2的metal fills,如图,这样有问题么?
2.提取的是calibreview格式的网表,RCC都提了,温度是默认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BG被adc干扰了 是成立的话估计你们还有一些模块跟着也一起偏了,你能证实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如果BG被adc干扰了 是成立的话估计你们还有一些模块跟着也一起偏了,你能证实就能找 ...
引用 网友D:

能证实就好了,通过后仿来看
ADC输入频率7.3M:VBG=1.198626V,Vldo1=1.799674V,Vldo2=1.793959V;

ADC输入频率730k:VBG=1.198696V,Vldo1=1.799015V,Vldo2=1.794062V;
相差都很小,只有测试才能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小的偏差只有mass测试才能给与结论吧,test 片太少这个范围的偏差很正常不是吗?

网友:
电压后面小数点后4位没有多大的意义吧,再说这个是仿真结果,case by case; LDO 20mv的波动对ADC有啥影响,LDO不只是做供电用吗,又不是参考电压变了,2bit你是怎么算来的??

回复 网友B:

楼主:
这么小的偏差只有mass测试才能给与结论吧,test 片太少这个范围的偏差很正常不是吗?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mass测试,就是把所有wafer的芯片都测下?

楼主:
电压后面小数点后4位没有多大的意义吧,再说这个是仿真结果,case by case; LDO 20mv的波动对ADC有啥影响, ...
引用 网友C:

换了PCB板后,没这个问题了~
之前是说adc频率变化影响了ldo,不是ldo影响了adc;20mv、2bit这说的不对~

网友(2016-12-09):
问题神奇的完美解决了。。。PCB问题。。。哈哈哈哈,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