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则匹配命令问题

楼主(2016-06-01):
gvim
as d3 ME1 aaa
xx vv ME2 ass
..............
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将ME1,ME2,替换成ME1_T,ME2_T?

网友:
這個需要用到正則??
用%s /替換前/替換后/g, 應該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 后面的数字怎么替换,ME1,ME2,ME3......不可能一个个去改啊,\d可以匹配任意一个数字

网友:
%s/ME1/ME1_T/g
数字不是特殊字符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半天原来lz不是想要一键替换所有ME啊。如果是ME1、ME2、、、替换为ME1_T、ME2_T是可以选择正则匹配的:
%s/(ME[1-9].)/\1_T/g
可以试下看,当然只能替换ME1~9,如果是ME10以上就有点麻烦,,,不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样就可以:s/\(ME\d\+\)/\1_T/g

网友:
“%s /替換前/替換后/g“
“g”后面加“c”,即:%s /替換前/替換后/gc
这样可以一个一个地查找,然后确认去替换,避免替换到多余的
查到到之后用“y”确认替换,否则用“n”表示查找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