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 小数分频RFPLL的divider设计

楼主(2016-06-01):
请教各位专家,一直没弄明白2.4G 小数分频RFPLL的divider是如何设计的,晶振是16M。假设要出2401M频率,那么分频比例为150.0625,那么小数位得至少4位,整数位再加4-5位,我这理解对吗?
Sigma Delta 调制将什么噪声推到高频?什么时候又将其滤出了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的小数分频器或者分数分频器本质上还是一个整数分频器,但是它支持每个周期(分频后信号的“周期”)改变一次分频比。也就是说如果想分频150.0625,那么只要保证每16个周期中有1个周期是151分频,其余的15个周期是150分频就好了,这样平均下来就是150.0625。
   但是这么产生的16MHz时钟信号与晶振的16MHz时钟信号还是有区别的,显然前者会有更大的抖动,这个抖动就是额外引入的相位噪声。

   SDM的有用之处在于它引入的相位噪声有特定的频谱特性:低频偏处噪声低,高频偏处噪声高。这样很容易就可以用低通滤波器滤除大部分噪声功率,既实现了小数分频,又不会让额外引入的噪声明显恶化系统性能。

网友:
   基本的教材都不看就开始bbs上开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回答很详细,解释很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比较经典,讲得细一点的书或pap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攒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requency Synthesis by Phase Lock by William F. Egan   Advanced Frequency Synthesis by Phase Lock by William F. Egan

网友(2023-03-16):
优秀,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