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sdf反标率较低

楼主(2016-06-01):
大神求解答,最近后仿一个小模块发现,反标率只有80%,但是反标过程中又没有提示反标失败。(网表是后端做好的包含spare-cells,sdf是用这个网表和相应的sbpf抽的。pt跑的时候正常。)log里的统计如下图: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下 sdf是如何产生的呢?哪些delay没标上呢?反标没有error 那说明sdf里面的信息不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仿log里没有显示反标没标上,貌似都标上了。只提示了图中显示的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sdf

网友B:
NC工具把负延时反标成0了,是否设置了不做负延时检查?

网友(2017-03-07):
小白求教,反标率是干嘛用的

网友:
nc 好像有个参数是来控制将负值反标上去的,否则默认将负值变为0

网友C(2021-02-24):
引用 网友B:
NC工具把负延时反标成0了,是否设置了不做负延时检查?

请教下,这个会影响反标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个会影响反标率吗

不影响反标率。 即使 ncelab/xmelab 将 negative delay value or pulse limit 设置成 0, 反标仍算作成功。
一楼的反标率确实看上去低,应该 debug 一下的。

网友D:
您好,可以请教您反标的命令是什么吗?我之前跑反标用的是ncverilog +neg_tchk +typical_delays +sdf_verbose -sdf_cmd_file,这样跑出来的Tcheck总是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可以请教您反标的命令是什么吗?我之前跑反标用的是ncverilog +neg_tchk +typical_delays +sdf_verbo ...

反标用 Verilog task $sdf_annotate 就可以了。 $sdf_annotate 是标准,在 Verilog LRM 里可以查到。
$sdf_annotate 可以放到 test bench 里。 下面是一个例子,供参考。
initial begin
   ...
   $sdf_annotate("/home/project/digital/adc_dig/pd/EXPORT/SDF/adc_dig_func_max.sdf", tb_dig_core.gen_adc_array[1].u_adc_dig,,"./adc_dig_sdf_max.log", "MAXIMUM");
   ...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标用 Verilog task $sdf_annotate 就可以了。 $sdf_annotate 是标准,在 Verilog LRM 里可以查到。
$s ...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18):
$sdf_annotate这个函数可以导出反标过程中的err和warning,反标率只有八十多不太正常,确认sdf和netlist是同一个版本吗?不是同一个版本的话跑后仿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