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ign d=a&b&c;a和b都是高电平,当c由1变为0时,d可能有毛刺吗

楼主(2016-06-01):
assign d=a&b&c;a和b都是高电平,当c由1变为0时,d可能有毛刺吗?

怎么判断一个组合逻辑有没有毛刺?

网友:
不可能。
要结合具体功能看。
比如说a=1,b=1,c=0,现在b变成0、c变成1同时发生了,那d可能会有毛刺。

网友:
组合逻辑肯定会存在毛刺的,保证a,b,c都是寄存器输出,然后d也送到同时钟域寄存器的输入端。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不会出现毛刺;
组合逻辑产生毛刺,主要源于多个信号在某个时刻同时变化,
而这个时刻又不是绝对的同时,
所以会产生毛刺。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其实和2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有c从1变成0, ab度不变,那应该没有干扰脉冲。

实际情况往往是c变0时, a b也有变化,由于到与门的时间不一样,就极易产生竞争。

网友:
只有一个信号发生变化,怎么产生毛刺?

网友:
曾经书上说卡诺图可以看会不会存在毛刺的风险,于是我左一个圈,右一个圈,但现在还圈在里面晕着的。
现在还是用最笨的办法,就像2楼说的,如果c变为1比b变为0早那么0.0000000000001秒,就有毛刺了,反之,就没有毛刺,那么综合起来,他还是有出现毛刺的风险。
对于复杂的组合逻辑,有一个假设:一定会出现竞争冒险。
另外,还有一个假设:前面一个假设基本成立。

网友:
可以把毛刺认为一种不稳定状态,这个逻辑中估计只会产生一个延时,把这种延时当做一种不稳定状态就可以了,没必要纠结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