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的电阻问题?

楼主(2016-06-01):
本人菜鸟,这几天在做一个带隙,用的是smic018的工艺,电阻采用的是Non-silicide p+ poly (模型名称:rpposab),仿真的时候发现电阻两端没有压降,电路无法正常工作,但换成普通电阻就可以,用DC Operating Points 和op也显示不出多晶硅电阻的参数。上网搜了一下,也问了实验室的师兄,还是没解决问题,只好发贴求助了,不知道版上的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多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ubckt 的形式

网友:
模型调用不正确,现在大部分模型都是subckt模型

网友:
MODEL is Wrong. It happen.

网友:
你新开一个文件夹,单用一个工艺库试试,以前就碰到过不同工艺厂的库放在一起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问下这个电阻是如何选择的,除了考虑功耗和面积外,还要考虑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