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有反馈的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6-06-01):
最近看拉扎维看多了,思路有点乱,希望大牛可以解惑··········谢谢
问题1:上图中,我觉得它是以小信号模型来分析的,比如图中的Av就是运放开环增益-gm*Rout,其中Rout就是小信号输出电阻,不知道是不              是?
问题2:如果用虚短和虚断来求解,则Vout/Vin=-R2/R1;这个结果应该是上图中公式中Av很大时的近似。那么问题来了,虚短和虚断是针对直             流大信号分析还是针对交流小信号分析来说的?
有点乱!!

网友:
虚短和虚断是由于负反馈产生的,交流有负反馈,直流也有负反馈。那个公式和虚短和虚断也没什么关系,是用电路分析的方法(比如节点电压法)得到的。

网友:
虚短虚断的前提假设是Av无穷大,如果Av不是无穷大,比如说300,这时候OP的负端就不是0了,就有电压了,然后才有了上面式子的推导。你把Av=无穷大放入上面的式子还是-R2/R1,两个不矛盾,肯定是统一的。
两个都是说小信号分析。

网友:
先有GAIN無限大,再有輸入阻抗無限大

基本上,這是理想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是针对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理解和我一样!希望是真的正确

网友:
明显是交流小信号

网友:
1、小信号分析的;
2、虚短和虚断是运放直流增益无穷大时的小信号分析。
记得有位eetop的大神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大信号是整个湖面,小信号是湖面上微风经过时泛起的波纹。细思极有意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