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 driven nmos

楼主(2016-06-01):
使用RC+INV+NMOS作为power rail esd clamp时,RC如何选取,放电NMOS的需要使用ESD画法吗?是不是RC足够大,W也足够大,在ESD事件的时间内,靠沟道导通将电荷放完,NMOS就可以普通画法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不要乱来啊!

网友:
不能普通画法

网友:
楼主,gate driven 的ESD pwr clamp BigFet是需用普通mos 管子画法的。一般这个都比较大total Width 要大于3000甚至5000,而且这个clamp管子是靠沟道来泄放ESD current的,目的就是低压trig的。而靠寄生BJT来泄放ESD stress的trig电压比较高,不利于作为power clamp管子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您的结论是 Mass production verificati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