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问题

楼主(2016-06-02):
  1. module sram_wraddr(

     input                sram_wrclk,
          input               rst_n,
          input               cmos_vsync,
          input               bit_detach_de,
          output  reg[14:0]   sram_wraddr,
          output  reg[1:0]     sram_wraddr_de
    );
parameter  [3:0]
        START=0,                                                  //开始状态
        IDLE=1,                                                  //复位状态
        WAIT_NEWD=2,                                             //等待新的数据状态
        NEW_DATA=3,                                             //新的数据到来状态
        SRAM_WR=4 ;
        //写SRAM状态
  reg             [14:0]                wraddr_count;                   //写SRA计数器,后面将计数器的值赋给SRAM地址
  reg      [1:0]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 sram_write  second   course-----------          SRAM写过程第一进程
always@(posedge sram_wr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urrent_state<=START;
                end
        else
                begin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
end

//---------- sram_write  second   course-----------         SRAM写过程第二进程
always@(*)begin
  next_state=START;
  case(current_state)
  START:          begin
       if(!rst_n)
                 next_state=IDLE;
                 else
                 next_state=START;
                 end
  IDLE:            begin
       if(cmos_vsync==0)
         next_state=WAIT_NEWD;
       else
         next_state=IDLE;
       end

WAIT_NEWD:       begin
       if(cmos_vsync==1)
         next_state=NEW_DATA;
       else
         next_state=WAIT_NEWD;
       end

NEW_DATA:         begin
       if(bit_detach_de==1)
         next_state=SRAM_WR;
       else
         next_state=NEW_DATA;
       end

SRAM_WR:         begin
       if(wraddr_count==30720)
         next_state=NEW_DATA;
       else
         next_state=WAIT_NEWD;
       end

  default:       begin
          next_state=IDLE;
             end
        endcase

end

//--------------sram_write   third  course---------------   SRAM写过程第二进程
always@(posedge  sram_wr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wraddr_count<=0;
                  sram_wraddr_de<=0;
                  sram_wraddr<=0;
                end
                else if(current_state==SRAM_WR)
                begin
                          if(wraddr_count==30720)
                             begin
                                  wraddr_count<=0;
                                  sram_wraddr_de<=0;
                                  end
                             else
                                  begin
                                  wraddr_count<=wraddr_count+1;
                                  sram_wraddr_de<=1;
                                  sram_wraddr<=wraddr_count;
                                  end

                end

        end
endmodule
测试testbench文件

module sram_wraddr_tb;

        // Inputs
        reg sram_wrclk;
        reg rst_n;
        reg cmos_vsync;
        reg bit_detach_de;

        // Outputs
        wire [14:0] sram_wraddr;
        wire sram_wraddr_de;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ram_wraddr uut (
                .sram_wrclk(sram_wrclk),
                .rst_n(rst_n),
                .cmos_vsync(cmos_vsync),
                .bit_detach_de(bit_detach_de),
                .sram_wraddr(sram_wraddr),
                .sram_wraddr_de(sram_wraddr_de)
        );
   parameter                  CYCLE= 20;
        parameter                  RST_TIME= 3;
        initial  begin
                sram_wrclk = 0;
                forever
                #(CYCLE/2)
                sram_wrclk=~sram_wr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_n=0;
           #(CYCLE*RST_TIME)
                rst_n=1;
                end
        initial  begin
            cmos_vsync=0;
                 bit_detach_de=0;
           #(5*CYCLE)
                 cmos_vsync = 1;
                 bit_detach_de = 1;
                end

endmodule

测试出波形不对,输出的地址计数器一直为0,没有变化。
请大家帮忙看下,我写的这个代码,或是测试代码出现什么问题,刚开始写代码没多久,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SRAM_WR的跳出状态的控制有问题。按上面写法进入SRAM_WR状态下一个cycle就跳出这个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发下流程图,你能帮我看下吗??

模块

模块

流程图

流程图

网友:
你这个流程似乎没问题,但是你这个代码写得和你的图不一样。原因就是2L说的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他这个代码好像时序还有问题,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做过分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面链接中我写的双端口读写的代码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5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完全新手,还有好多要学习,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还没分析,现在只想先试试这段程序能不能跑通,还有好多工作要弄。

网友:
START:          begin
   //    if(!rst_n) 这些都没用
                 next_state=IDLE;
  //               else
  //               next_state=STAR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