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综合通过,编译完成后,没出现错误.下载布线后FPGA没工作.

楼主(2016-06-02):
问题描述:quartus15.1所有代码综合通过,没有错误,之前对应部分管脚没有问题,下载布线能工作正常.但后来加入代码后,如果不分配管脚,综合编译出来下载也能正常运行.但对加入的代码分配管脚后,在综合编译,下载后就不工作了.改了许多地方,也不成,只要把加入的代码去掉,分配的管脚删掉,编译下载就没有问题.也找不出加入的那段代码有啥问题,只要分配管脚就不行.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硬件上是否有短路?
怎么个不工作?

网友:
加入代码前,所有的input output都分配管脚了吗?有没有漏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配引脚之前没问题,分配引脚后都不能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分配引脚前和后就出现了问题。分配前没问题。分配后FPGA不工作了。

楼主:
就是一个6*6的键盘扫描模块。没有加入这个模块前,别的模块都能正常工作。一加入,连接到顶层,但不分配引脚,能正常工作。一分配上引脚。整个FPGA全都不工作了。

网友:
分配管脚,才会有硬件上的连接;所以,新加的几个管脚有没有问题?
FPGA开发总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需要仔细一步一步的去检查;
找不到问题?重头再检查;最后,会发现一切都是能解释的通的。
一点一点的检查吧。保持闹心,别嫌麻烦。这种问题只能靠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事了.这次遇到这个,一直这样.很无语.约束的问题??我这工作频率挺低的.应该不用加啥约束都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入“键盘扫描”模块前,代码的顶层的所有的端口都分配了引脚吗?有没有悬空的?加入“键盘扫描”模块后,不分配键盘扫描模块的引脚,FPGA正常工作,分配了键盘扫描模块的引脚后,FPGA就不工作了,具体是怎么不工作了?电压正常吗?reset是不是一直被复位了?时钟信号还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加入“键盘扫描”模块前,代码的顶层的所有的端口都分配了引脚吗?有没有悬空的?
没有,所有需要的IO都定义起了,只有实际加入的模块需要的IO分配了.不明白你指的悬空具体是啥意思:A,定义了未分配.B,定义了分配了,外面没接.

2.加入“键盘扫描”模块后,不分配键盘扫描模块的引脚,FPGA正常工作,分配了键盘扫描模块的引脚后,FPGA就不工作了,具体是怎么不工作了?
就是没有反应,signaltap 也抓不到信号,与FPGA联接的设备,也没被FPGA操作.

3.电压正常吗?reset是不是一直被复位了?时钟信号还正常吗?
都正常!

高手帮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尝试了N多办法,最后今天发现,是PLL一直处于复位状态造成的.ARESET这个PIN,一直给的高电平.而资料上说应该给代电平,之前都没往这儿想过.不过很奇怪,为啥之前有时又能用呢..
一万个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PLL一直处于复位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