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关于tf文件的编写

楼主(2016-06-02):
最近刚刚接触模拟版图 老师让自行写tf文件,有一个tf文件自己改了一下 不必要的都给删了 ,但是建库提示不成功 求解 ;********************************
; LAYER DEFINITION
;********************************
layerDefinitions(

techLayers(
;( LayerName                 Layer#      )
;( ---------                 ------      )
;User-Defined Layers:
  ( m2txt                     0           )
  ( pwell                     1           )
  ( pplus                     2           )
  ( nplus                     3           )
  ( pfimp                     4           )
  ( cont                      5           )
  ( mt1                       6           )
  ( pass                      7           )
  ( thin                      8           )
  ( poly2                     9           )
  ( nwell                     10          )
  ( res                       11          )
  ( poly1                     12          )
  ( welres                    13          )
  ( gox5v                     19          )
  ( mt2via                    20          )
  ( cel_imp                   21          )
  ( burcont                   22          )
  ( burrn                     24          )
  ( lvnwell                   25          )
  ( mt2                       26          )
  ( mt3via                    27          )
  ( hvoxide                   28          )
  ( mt3                       29          )
  ( l30                       30          )
  ( l31                       31          )
  ( l32                       32          )
  ( l33                       33          )
  ( l34                       34          )
  ( l35                       35          )
  ( saliblock                 44          )
  ( metcap                    45          )
  ( c_dummy                   59          )
  ( contopc                   71          )
  ( hvnw                      84          )
  ( hvpw                      85          )
  ( ndrift                    86          )
  ( pdrift                    87          )
  ( hrpoly                    88          )
  ( pddd                      89          )
  ( lv                        90          )
  ( m1txt                     127         )
;System-Reserved Layers:
  ( Unrouted                  200         )
  ( Row                       201         )
  ( Group                     202         )
  ( Cannotoccupy              203         )
  ( Canplace                  204         )
  ( hardFence                 205         )
  ( softFence                 206         )
  ( y0                        207         )
  ( y1                        208         )
  ( y2                        209         )
  ( y3                        210         )
  ( y4                        211         )
  ( y5                        212         )
  ( y6                        213         )
  ( y7                        214         )
  ( y8                        215         )
  ( y9                        216         )
  ( designFlow                217         )
  ( stretch                   218         )
  ( edgeLayer                 219         )
  ( changedLayer              220         )
  ( unset                     221         )
  ( unknown                   222         )
  ( spike                     223         )
  ( hiz                       224         )
  ( resist                    225         )
  ( drive                     226         )
  ( supply                    227         )
  ( wire                      228         )
  ( pin                       229         )
  ( text                      230         )
  ( device                    231         )
  ( border                    232         )
  ( snap                      233         )
  ( align                     234         )
  ( prBoundary                235         )
  ( instance                  236         )
  ( annotate                  237         )
  ( marker                    238         )
  ( select                    239         )
  ( grid                      251         )
  ( axis                      252         )
  ( hilite                    253         )
  ( background                254         )
) ;techLayers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 LayerName                 Purpose    )
;( ---------                 -------    )
  ( c_dummy                   drawing    )
  ( m2txt                     drawing    )
  ( background                drawing    )
  ( grid                      drawing    )
  ( grid                      drawing1   )
  ( annotate                  drawing    )
  ( burrn                     drawing    )
  ( annotate                  drawing1   )
  ( annotate                  drawing2   )
  ( annotate                  drawing3   )
  ( annotate                  drawing4   )
  ( annotate                  drawing5   )
  ( annotate                  drawing6   )
  ( annotate                  drawing7   )
  ( annotate                  drawing8   )
  ( annotate                  drawing9   )
  ( instance                  drawing    )
  ( instance                  label      )
  ( prBoundary                drawing    )
  ( prBoundary                boundary   )
  ( prBoundary                label      )
  ( align                     drawing    )
  ( hardFence                 drawing    )
  ( softFence                 drawing    )
  ( text                      drawing    )
  ( text                      drawing1   )
  ( text                      drawing2   )
  ( border                    drawing    )
  ( device                    drawing    )
  ( device                    label      )
  ( device                    drawing1   )
  ( device                    drawing2   )
  ( device                    annotate   )
  ( wire                      drawing    )
  ( wire                      label      )
  ( wire                      flight     )
  ( pin                       label      )
  ( pin                       drawing    )
  ( pin                       annotate   )
  ( axis                      drawing    )
  ( edgeLayer                 drawing    )
  ( edgeLayer                 pin        )
  ( snap                      drawing    )
  ( stretch                   drawing    )
  ( y0                        drawing    )
  ( y1                        drawing    )
  ( y2                        drawing    )
  ( y3                        drawing    )
  ( y4                        drawing    )
  ( y5                        drawing    )
  ( y6                        drawing    )
  ( y7                        drawing    )
  ( y8                        drawing    )
  ( y9                        drawing    )
  ( hilite                    drawing    )
  ( hilite                    drawing1   )
  ( hilite                    drawing2   )
  ( hilite                    drawing3   )
  ( hilite                    drawing4   )
  ( hilite                    drawing5   )
  ( hilite                    drawing6   )
  ( hilite                    drawing7   )
  ( hilite                    drawing8   )
  ( hilite                    drawing9   )
  ( select                    drawing    )
  ( drive                     drawing    )
  ( hiz                       drawing    )
  ( resist                    drawing    )
  ( spike                     drawing    )
  ( supply                    drawing    )
  ( unknown                   drawing    )
  ( unset                     drawing    )
  ( designFlow                drawing    )
  ( designFlow                drawing1   )
  ( designFlow                drawing2   )
  ( designFlow                drawing3   )
  ( designFlow                drawing4   )
  ( designFlow                drawing5   )
  ( designFlow                drawing6   )
  ( designFlow                drawing7   )
  ( designFlow                drawing8   )
  ( designFlow                drawing9   )
  ( changedLayer              tool0      )
  ( changedLayer              tool1      )
  ( marker                    warning    )
  ( marker                    error      )
  ( Row                       drawing    )
  ( Row                       label      )
  ( Group                     drawing    )
  ( Group                     label      )
  ( Cannotoccupy              drawing    )
  ( Cannotoccupy              boundary   )
  ( Canplace                  drawing    )
  ( Unrouted                  drawing    )
  ( Unrouted                  drawing1   )
  ( Unrouted                  drawing2   )
  ( Unrouted                  drawing3   )
  ( Unrouted                  drawing4   )
  ( Unrouted                  drawing5   )
  ( Unrouted                  drawing6   )
  ( Unrouted                  drawing7   )
  ( Unrouted                  drawing8   )
  ( Unrouted                  drawing9   )
  ( pwell                     drawing    )
  ( pplus                     drawing    )
  ( nplus                     drawing    )
  ( pfimp                     drawing    )
  ( cont                      drawing    )
  ( mt1                       drawing    )
  ( pass                      drawing    )
  ( thin                      drawing    )
  ( poly2                     drawing    )
  ( nwell                     drawing    )
  ( res                       drawing    )
  ( poly1                     drawing    )
  ( welres                    drawing    )
  ( gox5v                     drawing    )
  ( mt2via                    drawing    )
  ( cel_imp                   drawing    )
  ( burcont                   drawing    )
  ( lvnwell                   drawing    )
  ( mt2                       drawing    )
  ( mt3via                    drawing    )
  ( hvoxide                   drawing    )
  ( mt3                       drawing    )
  ( l30                       drawing    )
  ( l31                       drawing    )
  ( l32                       drawing    )
  ( l33                       drawing    )
  ( l35                       drawing    )
  ( l34                       drawing    )
  ( saliblock                 drawing    )
  ( metcap                    drawing    )
  ( hvnw                      drawing    )
  ( lv                        drawing    )
  ( hvpw                      drawing    )
  ( hrpoly                    drawing    )
  ( ndrift                    drawing    )
  ( pdrift                    drawing    )
  ( pddd                      drawing    )
  ( m1txt                     drawing    )
  ( contopc                   drawing    )
)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techDisplays(
;( LayerName    Purpose      Packet          Vis Sel Con2ChgLy DrgEnbl Valid )
;( ---------    -------      ------          --- --- --------- ------- ----- )
  ( c_dummy      drawing      defaultPacket    t t t t t )
  ( m2txt        drawing      defaultPacket    t t t t t )
  ( background   drawing      background       t nil t nil nil )
  ( grid         drawing      grid             t nil t nil nil )
  ( grid         drawing1     grid1            t nil t nil nil )
  ( annotate     drawing      annotate         t t t t nil )
  ( burrn        drawing      designFlow7      t t t t t )
  ( annotate     drawing1     annotate1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2     annotate2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3     annotate3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4     annotate4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5     annotate5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6     annotate6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7     annotate7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8     annotate8        t t t t nil )
  ( annotate     drawing9     annotate9        t t t t nil )
  ( instance     drawing      instance         t t t t nil )
  ( instance     label        instanceLbl      t t t t nil )
  ( prBoundary   drawing      prBoundary       t t t t nil )
  ( prBoundary   boundary     prBoundaryBnd    t t t t nil )
  ( prBoundary   label        prBoundaryLbl    t t t t nil )
  ( align        drawing      defaultPacket    t t t t nil )
  ( hardFence    drawing      hardFence        t t t t nil )
  ( softFence    drawing      softFence        t t t t nil )
  ( text         drawing      text             t t t t nil )
  ( text         drawing1     text1            t t t t nil )
  ( text         drawing2     text2            t t t t nil )
  ( border       drawing      border           t t t t nil )
  ( device       drawing      device           t t t t nil )
  ( device       label        deviceLbl        t t t t nil )
  ( device       drawing1     device1          t t t t nil )
  ( device       drawing2     device2          t t t t nil )
  ( device       annotate     deviceAnt        t t t t nil )
  ( wire         drawing      wire             t t t t nil )
  ( wire         label        wireLbl          t t t t nil )
  ( wire         flight       wireFlt          t t t t nil )
  ( pin          label        pinLbl           t t t t nil )
  ( pin          drawing      pin              t t t t nil )
  ( pin          annotate     pinAnt           t t t t nil )
  ( axis         drawing      axis             t nil t t nil )
  ( edgeLayer    drawing      edgeLayer        t t t t nil )
  ( edgeLayer    pin          edgeLayerPin     t t t t nil )
  ( snap         drawing      snap             t t t t nil )
  ( stretch      drawing      stretch          t t t t nil )
  ( y0           drawing      y0               t t t t nil )
  ( y1           drawing      y1               t t t t nil )
  ( y2           drawing      y2               t t t t nil )
  ( y3           drawing      y3               t t t t nil )
  ( y4           drawing      y4               t t t t nil )
  ( y5           drawing      y5               t t t t nil )
  ( y6           drawing      y6               t t t t nil )
  ( y7           drawing      y7               t t t t nil )
  ( y8           drawing      y8               t t t t nil )
  ( y9           drawing      y9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      hilite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1     hilite1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2     hilite2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3     hilite3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4     hilite4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5     hilite5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6     hilite6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7     hilite7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8     hilite8          t t t t nil )
  ( hilite       drawing9     hilite9          t t t t nil )
  ( select       drawing      select           t t t t nil )
  ( drive        drawing      drive            t t t t nil )
  ( hiz          drawing      hiz              t t t t nil )
  ( resist       drawing      resist           t t t t nil )
  ( spike        drawing      spike            t t t t nil )
  ( supply       drawing      supply           t t t t nil )
  ( unknown      drawing      unknown          t t t t nil )
  ( unset        drawing      unset            t t t t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      designFlow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1     designFlow1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2     designFlow2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3     designFlow3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4     designFlow4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5     designFlow5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6     designFlow6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7     designFlow7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8     designFlow8      t t t nil nil )
  ( designFlow   drawing9     designFlow9      t t t nil nil )
  ( changedLayer tool0        changedLayerTl0  nil nil t nil nil )
  ( changedLayer tool1        changedLayerTl1  nil nil t nil nil )
  ( marker       warning      markerWarn       t t t t nil )
  ( marker       error        markerErr        t t t t nil )
  ( Row          drawing      Row              t t t t nil )
  ( Row          label        RowLbl           t t t t nil )
  ( Group        drawing      Group            t t t t nil )
  ( Group        label        GroupLbl         t t t t nil )
  ( Cannotoccupy drawing      Cannotoccupy     t t t t nil )
  ( Cannotoccupy boundary     CannotoccupyBnd  t t t t nil )
  ( Canplace     drawing      Canplace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      Unrouted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1     Unrouted1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2     Unrouted2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3     Unrouted3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4     Unrouted4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5     Unrouted5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6     Unrouted6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7     Unrouted7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8     Unrouted8        t t t t nil )
  ( Unrouted     drawing9     Unrouted9        t t t t nil )
  ( pwell        drawing      grid             t t t t t )
  ( pplus        drawing      grid1            t t t t t )
  ( nplus        drawing      annotate         t t t t t )
  ( pfimp        drawing      annotate1        t t t t t )
  ( cont         drawing      annotate2        t t t t t )
  ( mt1          drawing      annotate3        t t t t t )
  ( pass         drawing      annotate4        t t t t t )
  ( thin         drawing      annotate5        t t t t t )
  ( poly2        drawing      annotate6        t t t t t )
  ( nwell        drawing      annotate7        t t t t t )
  ( res          drawing      annotate8        t t t t t )
  ( poly1        drawing      annotate9        t t t t t )
  ( welres       drawing      instance         t t t t t )
  ( gox5v        drawing      instanceLbl      t t t t t )
  ( mt2via       drawing      prBoundary       t t t t t )
  ( cel_imp      drawing      prBoundaryBnd    t t t t t )
  ( burcont      drawing      prBoundaryLbl    t t t t t )
  ( lvnwell      drawing      hardFence        t t t t t )
  ( mt2          drawing      softFence        t t t t t )
  ( mt3via       drawing      text             t t t t t )
  ( hvoxide      drawing      text1            t t t t t )
  ( mt3          drawing      text2            t t t t t )
  ( l30          drawing      border           t t t t t )
  ( l31          drawing      device           t t t t t )
  ( l32          drawing      deviceLbl        t t t t t )
  ( l33          drawing      device1          t t t t t )
  ( l35          drawing      device2          t t t t t )
  ( l34          drawing      deviceAnt        t t t t t )
  ( saliblock    drawing      wire             t t t t t )
  ( metcap       drawing      wireLbl          t t t t t )
  ( hvnw         drawing      wireFlt          t t t t t )
  ( lv           drawing      pinLbl           t t t t t )
  ( hvpw         drawing      pin              t t t t t )
  ( hrpoly       drawing      pinAnt           t t t t t )
  ( ndrift       drawing      axis             t t t t t )
  ( pdrift       drawing      edgeLayer        t t t t t )
  ( pddd         drawing      edgeLayerPin     t t t t t )
  ( m1txt        drawing      edgeLayerPin     t t t t t )
  ( contopc      drawing      edgeLayer        t t t t t )
) ;techDisplays
);layerDefinitions

;********************************
; LAYER RULES
;********************************
layerRules(

streamLayers(
;( layer       streamNumber    dataType        translate )
;( -----       ------------    --------        --------- )
  ( ("pwell" "drawing")
1
0
t
)
  ( ("pplus" "drawing")
2
0
t
)
  ( ("nplus" "drawing")
3
0
t
)
  ( ("pfimp" "drawing")
4
0
t
)
  ( ("cont" "drawing")
5
0
t
)
  ( ("mt1" "drawing")
6
0
t
)
  ( ("pass" "drawing")
7
0
t
)
  ( ("thin" "drawing")
8
0
t
)
  ( ("poly2" "drawing")
9
0
t
)
  ( ("nwell" "drawing")
10
0
t
)
  ( ("res" "drawing")
11
0
t
)
  ( ("poly1" "drawing")
12
0
t
)
  ( ("welres" "drawing")
13
0
t
)
  ( ("gox5v" "drawing")
19
0
t
)
  ( ("mt2via" "drawing")
20
0
t
)
  ( ("cel_imp" "drawing")
21
0
t
)
  ( ("burcont" "drawing")
22
0
t
)
  ( ("lvnwell" "drawing")
25
0
t
)
  ( ("mt2" "drawing")
26
0
t
)
  ( ("mt3via" "drawing")
27
0
t
)
  ( ("hvoxide" "drawing")
28
0
t
)
  ( ("mt3" "drawing")
29
0
t
)
  ( ("l30" "drawing")
30
0
t
)
  ( ("l31" "drawing")
31
0
t
)
  ( ("l32" "drawing")
32
0
t
)
  ( ("l33" "drawing")
33
0
t
)
  ( ("l35" "drawing")
35
0
t
)
  ( ("l34" "drawing")
34
0
t
)
  ( ("saliblock" "drawing")
44
0
t
)
  ( ("metcap" "drawing")
45
0
t
)
  ( ("hvnw" "drawing")
84
0
t
)
  ( ("lv" "drawing")
90
0
t
)
  ( ("hvpw" "drawing")
85
0
t
)
  ( ("hrpoly" "drawing")
88
0
t
)
  ( ("ndrift" "drawing")
86
0
t
)
  ( ("pdrift" "drawing")
87
0
t
)
  ( ("pddd" "drawing")
89
0
t
)
  ( ("m1txt" "drawing")
6
1
t
)
  ( ("contopc" "drawing")
71
0
t
)
  ( ("m2txt" "drawing")
26
1
t
)
  ( ("burrn" "drawing")
24
0
t
)
  ( ("c_dummy" "drawing")
59
1
t
)
) ;streamLayers

) ;layer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