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下这个带隙基准电压源

楼主(2016-06-02):
差动对左边的电路不太懂,第一列是启动电路还是偏置电路,第二列和第三列是放大器结构吗,电路小白求分析,谢谢了

带隙

带隙
还有 我仿真的温度系数有80多,在-45-125范围电压改变达20mV,调节了两个电阻的阻值效果不明显,有什么办法降低温度系数吗

网友:
第一列是 启动+偏置
2 3 4 列是 折叠式运放

仿真,你先确定,仿真结果最坏的情况时候,每个管子工作状态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刚才看了一下,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这是仿真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列是偏置电路,第二列,第三列是folded cascode的输出级。第三第四列是folded cascode的输入级。只是你的输入级和输出级的tail 画在了同一列上面。如果你的电压随温度变化大说明你的三极管的ratio与电阻的ratio没有设计好。此外这个电路没有启动电路,因为它使用的是自偏执。如果觉得回复的还有些道理请关注我的公共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讲得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益做得不够

网友(2022-02-23):
最左边是放大器的偏置电路,为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提供四个偏置电压,偏置电路右边三列是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主题部分,采用差分输入,单端输出,最右边两列是带隙基准源的电路,用两个三极管实现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相互抵消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的一个基准电压源(理想),另外这个电路好像没有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