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有经验的版图工程师解答

楼主(2016-06-02):
最近画版图遇到一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版图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
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假设我要画一个NMOS管,一共4个finger,流过这个NMOS的电流是1mA,根据design rule查到金属的电流密度是1mA/um,所以我的金属宽度必须得是1um以上。我的想法是先用一层金属把源端连接起来,再把源端一起引出来。如图蓝色笔所示,那么请问蓝色笔画的这层金属也需要满足1um的宽度吗?即图中所示x必须要大于1um吗?

第二个问题是,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via的个数也是有要求的,假设1mA需要4个via,如图所示小正方形为via,一个源端有两个via和金属相连,三个源端一共有6个,要求的是4个via,这算是符合要求了吗?还是说4个via的意思是单个源端就得有4个via?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VIA你这样画就够了,X那段线理论上只要0.5um宽就可以,但最后引出来的时候要至少1um。不过,如果不考虑其他的话,宽度多少还是留点余量。

网友:
两路相加嘛,如果匹配管,三个交回,你给1U除以三理论上就可以了。。

还有POLY上不推荐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理论上只要0.5um啊,是所有的情况都只要0.5um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
拆分后电流就分成了三份流经拆分的管子,所以按照源漏的最小宽度就可以,但是最后三个源合流的时候就必须要满足1um的条件,并且考虑其他因素可以大于1um。
按照1mA要4个的话,那么0.5mA需要的是2个,而这里单个的必然是小于0.5mA的,这样画就可以满足最低要求,不过为了较小寄生参数和增强可靠性,可以尽可能多打几个孔。(ps:我们把金属和MOS源漏之间的连接叫做接触孔,金属和金属之间才叫通孔)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你说的源极合流之后金属线宽度要大于1um,但是我不理解的是我用一层金属把源极连接起来,我觉得在这层金属中间的某一点应该就已经合流了吧,刚开始是两个源极合流,然后是3个合流,为什么要全部引出来之后才宽度大于1um呢?

网友:
METAL 愈粗愈好,但要考量METAL對其它元件的寄生效應
VIA至少二個以上,要考量寄生電阻的影嚮
當VIA少,R大,加上METAL粗,C大時,會形成Low Pass filter.
這時要看它是否為信號路徑。

网友:
回复 楼主:

   形象点说吧,就像水池输水一样,假设一定体积水池的水,用三个完全相同的水管输水到另一个池子里,水是不是在中间被分成等量的三份,然后一直到下一个水池才合到一起,

网友:
如果mos完全对称,中间的contact流过0.5mA,两边contact各流过0.25mA
所以x最小可以到0.25。
但要保证中间连出来的金属宽度在1以上。
中间的contact的数目刚刚够。

网友:
楼主推荐你看看《版图的艺术》这本书,你的问题刚好是书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