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不锁定,求帮忙分析

楼主(2016-06-02):
目前在测一个2GHz 左右的PLL,一直不能锁定,VCO上的控制电压如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参考时钟20MHz ,环路带宽10KHz,相位裕度50

VCO控制电压

VCO控制电压

VCO控制电压

VCO控制电压

网友:
电压是零,是不是VCO频率偏高了?VCO控制频率的数字开关是不是最小了?

网友:
先确定子带,再调调cp电流,开环频率能固定吗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目前测试的情况是频率配置后是可以精确得到的,只是span打到1MHz时,频谱抖动的很厉害。然后观察VCO的控制电压,就如上面两张图了。至于控制电压等于0,是因为这是AC耦合,DC值大概在0.7V左右。

楼主:
从第一张图可以看到,控制电压上大概有2KHz的一个抖动,现在就是不清楚这个2KHz的抖动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如果是杂散的话有可能是分数杂散,如果整数模式的话就有可能是电源FM调制VC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