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X的约束文件编写

楼主(2016-06-02):
gtx使用CPLL时钟,vivado中约束文件为  ,出现错误  ,请问该如何解决该错误呢

楼主:
求助助助

网友:
把约束导入看下,就楼主目前给的东西来看,只能给你说,违背bufg布线规则,不在一个半部,或者需要修改ip生成的时钟布局,或者是因为布线的gtxcomm 和  channel 时钟存在问题,对着datasheet看下,就可以解决,这个不是什么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