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请问二进制对称擦除信道(BEC)中,具体是如何判断哪些符号位需要被擦除的?

楼主(2016-06-02):
(无正文)

网友:
检测时软信息绝对值小于门限的(当然门限值是自己设定的,根据效果调试。)

网友:
两种情况:1,接收时没有收到的符号位可以认为是被擦除的。比如有多个数据帧发送,但是有一帧没收到。或者光盘上有坏区,对应的数据没读到,都可以当擦除位。
2,判决时,信号幅度在判决门限附近的,可以当作擦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