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开型FET和常闭型FET

楼主(2016-06-02):
常开型FET和常闭型FET怎么定义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围观  是16um 及以下工艺的结构么?

网友:
MOSFET的开关是由栅源压差Vgs与阈值电压Vth的关系决定的(先不管亚阈值导电特性),以NMOS为例,当Vgs>Vth时,NMOS就导通,那么如果这个Vgs一直大于Vth,NMOS就处于常开状态。一般来说,NMOS的Vg=0,所以只要Vg处于逻辑的高电位,NMOS就常开了,PMOS反之。不知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